硬盘短路,拆掉二极管后有问题吗?

楼主(2012-02-02):
硬盘短路,拆掉二极管后有问题吗?下次是不是如果又电压高,就直接报废主控了?

网友:
还是加个好一些

网友:
赚点下载,

罗工SAS -20 严禁灌水

网友:
没问题,下回再坏可能是驱动芯片

网友:
楼上的,这样回复可是要被扣分的。楼主最好找个稳压管换上去,如果没有,那也就算了。不过应该在相近的硬盘的电路上都会有这个保护二极管的,可以拆来对换一下。

网友:
最好是补一个,不补也能用,不过,风险就大了,就如楼主自己说的一样。

网友:
找个坏板拆个换上去吧

网友:
今天正好手里有一个坏这个管子的,ST160  本来不想上了,看了各位的还是上一个吧。可那个管子是稳压管啊,还是钳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