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元件求解

楼主(2012-02-02):
主板元件求解q311的作用

网友:
好像是用来保护IO的……假如ATX的5VSB过高,也不会烧坏IO……
不知正确否……等待高手解答中……

网友:
单向导通的二极管    防止电压回流    烧坏芯片

网友:
应该就是保护芯片的

网友:
这里的作用主要应该是快速放电。

网友:
对SYS-RST保护隔离作用

网友:
应该是防止5V电压串到芯片,起到保护芯片的作用,

网友:
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能说说SYS-RST这个问题跟复位么关系吗?

网友:
Q311的存在使-SYS_RST要么为低电平要么为高阻态。否则就是低电平或高电平。至于为什么这么设计,不太明白。

网友:
当按下复位键的时候,把sys ret拉低,使系统复位。
当松开的时候,隔离5vsb,,,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方向截止。

网友:
当按下复位开关的时候拉低5VSB电压,此时——sys _rst点电压高于7PIN电压(0v),Q311正向导通。
没有复位动作时,Q311反向截止,5VSB不会从Q311双二极管流向SYS_RST。以此双二极管保护SYS_RST前芯片电路损坏。双基极二极管B1和B2连接在一起是因为它的分压作用,可以在放电的瞬间更安全的放掉SYS_RST的电压,学物理的也许可以解释一下,我不太懂,我感觉SYS_RST一瞬间的电压时积蓄的,所以在放电一瞬间也许会增高电压。至于为什么请高人解答,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同意11楼所说的

网友:
十二楼分析的对

网友:
没太明白~~~新手学习中~~~先研究一下各位高手说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呵呵....又學習到一點.

网友:
跟大侠们学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