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点思路??求助中

楼主(2012-02-02):
dell1014 电流上到0.7然后又讲到0.58,主板无进水痕迹,各个电压都有,南桥晶振有一个脚电压为0.47,不知道是否正常,各位给点思路,从哪开始

网友:
晶振两脚会有压差的,有示波器的话可测两脚波形。上到0.7A看看是不是显卡有问题。最好用诊断卡再测一下。

网友:
诊断卡?笔记本有诊断卡是怎么用的啊?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