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HPCQ40 一会儿闪一会儿掉电一会儿正常

楼主(2012-02-02):
机型:AMD独显la-4112p
故障:一会儿闪(大小键盘很有规律的隔几秒闪一次)一会儿掉电  一会儿正常。
      一个月前拿来时进系统一会掉电,U和显卡温度狂高,后来加铜片好了,测机玩游戏好几天没有问题,昨天客户那机器过来就像上面所说,此机问题故障也颇多,有讲CPU挂的,座虚焊的,显,北桥和BIOS的,应手上没有U,不敢直接上BGA,怕问题扩大化,兄弟们见多识广,给个思路,下U灯同样闪,假负载测供电为1.09v 复位1.09v,AD线又几个为无穷大。
感觉U还可能坏

网友(点评):
换了U再说……。

网友:
可能是U 坏了 AMD的东西不好

网友(点评):
amd的主板有任何问题先排除CPU

网友:
重点查CPU和CPU供电

网友:
可以换个CPU来确定问题。我上次修到一台问题和你一样的,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U的问题要大些

网友:
看看灯怎么闪的吧……闪几下

网友:
头一次听到CAPS LOCK灯闪的本,期待楼主找到问题。

网友:
用RM72的U代换,QL系列的U爱坏,搞死人了!

网友:
U换了先,然后再看别的

网友:
加焊桥 换U

网友:
北桥 虚了吧 。加焊试试

网友:
北桥虚了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amd的……

网友:
换U不行在加焊北桥

网友:
先换CPU看看,不行就北桥跟显卡了

网友:
这机子,上电看CPU电压是多少,如果是0.9或者1.05都是不对的,正常的是1.2,可以把座子加热一下,在上U测电压,如果电压达到1.2,说明是座子虚焊了,多试机子都不行,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刚修过这样 的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

网友:
有可能是个小问题

网友:
amd的就是垃圾,我都头疼了。

网友:
CQ40 AMD的CPU容易挂。。会照成这种情况。。。建议换一块试试;;别纠结了。

网友:
RM72可以替换QL60嘛?楼上有兄弟说可以,卖家说不行,需换相同系列的U。

网友:
北桥问题吧,修过。

网友:
是不是北桥虚了!

网友:
我遇到的就是cpu坏的多的很哦。

网友:
下面这贴楼主参考一下吧,也出现键盘灯闪,是因为缺1.1V电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02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