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5显示器无开关电压啥问题

楼主(2012-02-02):
该机器不加电,拆开后观察未发现电源板驱动板有如何损坏的地方。加电测试电压发现都正常,只是开关无电压。(只开关一个键无电压)按键换过,不行。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
找个M95 程序刷一下

网友:
不是程序的事

网友:
把驱动板上开关键的贴片电容去掉看下是不是这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我遇见过几例。都直接换通用板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我遇见过几例。都直接换通用板了。
该机器修好 没办法 加了个通用板  该问题属于驱动板主芯片损坏

网友:
先跑下MCU到开关按键的电子元件是不是有哪个对地短路或开路呀!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