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sb 对地短路

楼主(2012-02-02):
从网上买了几块料板,其中一块 3VSB 对地短路,通电1117烫
,拆掉,网卡声卡,串口芯片 还有IO 还是短,是不是就可以断定是,南桥挂咯
芯片

网友:
补充一点,这块板是,NV 单桥,我是新手,请各位老前辈 多多指教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把1117 网卡 拆掉 测PCI A14如果还短路 在测下 ATX插座紫线对地短路不 在摸摸待机桥烫手不 我又快ECS的板子 6100 就这个故障 是桥坏 下了桥在测就不短了

网友:
紫线对地,有阻值 待机时,桥不烫 1117 很烫

网友:
用可调烧。看看那热

网友:
世事无绝对,不过完全有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打一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下完,就是南挂了

网友:
我碰到过许多3VSB短路 ,没有一块搞好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