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23 卡logo

楼主(2012-02-02):
南桥换过了不行 pc 卡控制芯片我也拆了 声卡网卡都拆了还不行 肿么办啊
卡LOGO

网友:
外设都取完了的噻,索尼当LOGO的原因好多的,呵呵

网友:
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全都去掉了,EC也换过了,南桥也换了,还是卡

网友:
USB设备有问题,或其它!OC#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