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50B4液晶高压板上的3130.6115两个零件被拆掉,不知道型号(已修复)。

楼主(2012-02-02):
飞利浦150B4液晶高压板上的3130.6115两个零件被拆掉,不知道型号。有谁知道上来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3开头的是电阻,6115接在12V与3.3V之间,是一稳压管,防止12过高,起保护作用。

网友:
图片放大了发上来

网友:
已经修好了,在论坛查了一下资料,3130用 3W0.6欧代换,6115用 IN5347B5W 10V稳压二极管代换,OK!!这里要注意的是6115 这个二极管不能用其他代换只能用这个,不然指示灯会不亮或者几秒闪一下的情况。

网友:
下次发帖吧图片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