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

楼主(2012-02-02):
开机不显,电流0。45,有通病吗

网友(点评):
广达的几乎没有通病吧.

网友:
电压正常吗

网友:
看CPU热吗 不热 测电压 看工作是否正常 检查CPU供电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哟,一步步的查吧

网友:
bios. 刷下会好

网友: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BIOS问题,刷BIOS不行就更换BIOS芯片,
不知道咋滴,俺上传不了随件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刷下BIOS,就OK。

网友:
刷BIOS,就OK

网友:
BIOS 刷刷  就OK   我刚刷了一个好了。

网友:
上网本CPU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主板电压都产生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