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sv不定时重起。

楼主(2012-02-02):
我的笔记本,ASUS F8SV,升级了显卡为9650M GT,CPU为T9500,某日,重起,自重起日就开始了,每次开机就要不定时重起,一般是显卡变换频率时最容易得起。后来找个修电脑的,换显卡,换主板,一样重起,我修改了好几个BIOS刷,也不行,大家帮想想还有别的原因不。

网友:
对了,ATK驱动好像也有关,不能装最新的。装最新的准重起的厉害。

网友:
这款机子貌似散热不行

网友(点评):
谁说的,你记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地方虚焊了。

主板都换过了,还会有哪呢?

网友:
散热是否正常

网友:
散热没问题,用AIDA拷CPU,同时用FurMark拷GPU,20分钟没问题,温度飙升到75度。

网友:
上论坛这一会功夫重起了N次了。

网友:
为什么呢,难道内存也会坏,可是我用着没问题呀,不过我不是找个试试吧。

网友:
内存换了,也不行!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12-04-16):
  拆除电池,更换适配器,试机。

网友(2012-12-04):
内存够不够!

网友:
我这台也是一样,开机是花屏,用一会就黑屏,掉电重启,也是黑屏;连花屏都没见着了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可调电源?用适配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