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打火

楼主(2012-02-02):
显示器打火,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请高手指点,我是个菜鸟!谢谢!图中红圈的两个地方打火,就是行回扫变压器上打火,我没有实图,借用网上的一个图,我的机器是107S5!

似乎就是画圈那个地方!

网友(2012-07-06):
电路板打火除了换包别无他法
把打火处处理干净,用硅橡胶封一下看看有无效果。如果不行就说明高压包的绝缘材料已经老化,只能换包。

网友(2012-02-02):
这老古董还修呢?  扔了从买一个么

网友:
楼上的意见   换了吧

网友(点评):
发觉很多坛友不帮助他人还要来叫人换来换去,那么你们来论坛是专业教人换新机还是指导别人修复故障,样样换新建议你们干脆有坏的换了不用到论坛来学习,别人来求助理论上应该帮忙不是什么东西换能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支持“豪仔电脑维修”! 以后类似的帖子,要扣分或删除!

网友:
高压包打火了..要修就要换高压包

网友:
老机绝缘不好了,换高压包

网友:
用热熔胶补一下就可以了。市面上1元1支。我经常这样做,因为现在好难买到同一型号的高压包。

热熔胶不靠谱,一来温度高会熔化,二来温度低时可能会产生缝隙,我已经N久不用热熔胶了。还是硅橡胶靠谱一点。
有种叫硅胶的(注意不是散热硅脂)。
不需要耐温吗?

网友:
从新换个旧的显示器就是了也不贵

网友:
高压包故障要换,高压帽打火还好处理,照你圈的那部位是修复不了的
试试用酒精清洗干净。吹干透,涂上点高压固化硅像胶,或者高压专用的那种胶,我忘记不记得叫什么,也许LZ到百度查吧

网友(点评):
那东西叫灭弧王,跟散热硅脂一样的形状,呵呵,以前修彩电的时候经常用

网友(点评):
高压硅脂,防打火的,修电视高压打火必备的

网友:
高压包打火,基本没戏,得换才行,换一个包要几十块呀,还不如换一台显示器划算

网友:
必需换高压包,淘宝有货

网友:
我早就换了,只是这个扔了还太可惜,想送人看能不能修好,听了大家的意见,谢谢大家了!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4.0

网友(2012-06-12):
送人就送这么个玩意?我送人的都是本本……

网友(2012-02-03):
这个需要换高压包了,,一般的方法处理后,还会打火的,,

网友:
高压线绝缘不好了,最好还是换一个高压包吧。做维修就要什么都修啊,无论多老都要修,这样才能有客户呢,尤其是在社区做维修的。

网友:
晚上关灯,通电看哪里大火花就补哪里就可以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种东西是很便宜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不见得真的同意换新的,所以如果能修还真得修,这样才能抓住客户,要不然总讲换的话,人家就不找咱修了!

网友:
那就换高压包吧,处理不一定能用的住啊

网友:
高压包打火 换了吧不要修了总共才值几十元

网友:
CRT彩显的高压包不好买!不值得修了!

网友:
这样的高压打火,一般来说都应该换高压包了,用什么胶搞搞是不可靠的,今天就要再坏的,所以还是直接换高压包比较合适,不过一个高压包的钱,差不多可以买个旧的显示器了。

网友:
高压包打火 高压包坏了  直接换就OK

网友A:
换高压包还不如换一台..............

网友:
这个就是简单用硅胶补下,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
主要是看那里打火,是220V接口打火,还是高压包的打火,如果是接口打火可能是虚焊了,如高压包打火,那你直接改高压

网友:
有时间我检查一下,谢谢楼上的建议!

网友:
问一下,打火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两根电线,极性不同,你搭一起试试。那就是打火

网友(点评):
打火花啊 ....拿个摩托车电瓶碰下正负就看到了...不过别玩CRT显示器的高压包就好了 那玩意电压1W多V电压哦

网友:
高压包坏了,直接换吧。不过要跟客户讲清楚,让他自己选择修还是不修。

网友:
换高压包

网友:
可以用704补一下,不过怕是不经搞,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换个高压包

网友:
CRT好的才卖60一个   维修80块起修 你说这修好了怎么收费  直接换个好的给他不就好了  浪费 时间和精力

网友(点评):
我们这坏的卖掉45块 在去收旧的那拿一台17寸好的60块就有了啊.........

网友:
就是啊,这个东西买个修的也就六七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高压包还不如换一台..............

前面说过了,楼主是求助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叫人家跟他讲换,换机器还用得着发帖求助吗?

如果继续跟帖叫人换,直接删除!

话说回来, 这年头修CRT确实比较困难。换个高压包成本在20多块,加上维修费,起码要60块左右。
如果直接换个60元的机器,当然方便快速,但一方面,用户接受吗?

现在还想修CRT的用户,基本上买的时候价格都不便宜,或者对这个机器本身有情感因素在里面,用户一般不会不知道换液晶的更好这个道理。

另一方面,同样是赚30块钱,如果你是修机器赚的,肯定比你换机器赚来的,显得更有价值吧!

网友(点评):
受教了,下次给点意见就好了

网友:
进来学习!!!!!!!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淘宝上淘个吧

网友:
清理干净,用AB胶补打火的地方

网友:
高压线,高压帽打火还好处理,如果是高压包体打火就得更换了。

网友:
换包 或者  报废

网友(2012-03-29):
干扰了    打胶

网友:
哈哈     我给他加一个套灌松香进去,但是下面的不行。   还是换高压包吧

网友:
毫无疑问,这肯定是高压包打火啊,坏了,要换,但是没价值修了,以前换个高压包100多,现在呢,不用修啦,我们前段时间修的一个师范学校的100多个纯平显示器,只要是高压包坏了,都pass了,何况现在也没卖高压包的了,你要是有兴趣啊,找一个高压包没问题的换上去也行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这种老古董不好学的,在说没有价值了

网友(2012-04-29):
这个估计得换高压包了,不过不合算啊,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不能拖,必须更换行输出。不然问题要扩大!

网友:
换FBT,或者打702防弧硅胶

网友:
必需换高压包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的帮忙!!!

网友(2012-06-06):
就是修的价值不大了 当玩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你说的对没有修的价值了,只当学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