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跳线帽引起的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2-02-02):
主板是华硕M2N-MX,AMD2的U,拿来是不触发,量了下,待机有,晶振起振,触发排阵也有电压,就是不触发
无意中拿起CMOS跳线帽,接着开始跑码了,不过跑过内存之后复位灯一闪又重新跑码,关掉再触发也可以,这时候跳线帽没上,带上跳线帽就不触发了,去掉跳线帽触发之后,再给它带上,一路跑码正常,直到显示了
量了下CMOS周围的电阻跟电容,没发现坏的,电池也有电
求助高手解释下啊
换了贴片电容可以触发,不过,老是跑过内存就复位

补充下,多次试验,跑码跑到2A24然后复位灯闪下,再跑码就能亮机了,关掉电源再开,也要复位一次才能亮机,有时卡在C5C1
怀疑是内存那边有问题,内存条已经换过,再补充一点,板子刚拿来的时候,不小心表笔点到5V对地,碰出火花,内存旁边有一点白烟冒起,没量到什么烧掉,也没什么发热

网友:
你这就是等于给BIOS放电了啊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放电之后就好使 我拿到的板子都先放电

网友(点评):
放电早放过了,不过没用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网友(点评):
早刷过了,现在弄的内存都不过,IC啊,场管啊,电容啊,电阻啊,都换了,桥压了,什么都搞了,就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