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手修电源(长城网星ATX-3000)

楼主(2012-02-02):
第一次学习修电源,请大家指导,谢谢大家!

看了《据新手们的要求重发 ATX电源快速维修 》和《完全分析--长城ATX300P4-PFC 》之后就把电源拆开了——

目测无鼓包电容和烧焦痕迹,挺新的。刚拿来的时候绿线接地电源风扇还转一会才停,拆开后清了灰尘绿线接地没反应,电源风扇也没动静了。测试紫线5V正常,7500的12脚只有8.5V的电压。7500第4脚接地风扇转了。

然后我该做什么?

网友:
建议拿“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一书,细细观摩。等你明白了设计原理以后,维修简直易如反掌。但是次数据有一定难度,初学者如若不慎,可能会“走火如魔”。

网友:
此书作者是谁?有时也想学修修电源

网友:
查12脚供电电路,更换50V47U电解,如果其它元件测量过没问题的话,待机电压还是没有12-16V,就换新的7500芯片

网友(点评):
感觉不是7500的问题,短接4脚风扇会转,也有各路输出。

网友:
张占松  蔡宣三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网友:
这两天一直在看前辈们的文章。案情回顾——
短接绿线没反应,短接7500(494)四脚电源风扇转。
短接绿线的时候,测四脚电压被拉低到3.2V左右。平时是4.8V左右。即下图B点电位无法被绿线拉低到0V。故障范围是否在下图中呢?下一步怎么分析?

网友(点评):
看不到图呀

网友:
换掉7500后面的2个三极管,一般型号是945的。

网友(点评):
为何要换那2个管子呢?我想先解决7500前面的故障,目前短接4脚后,后记各路有输出,不过电压偏低。

网友:
494 12脚电压不对  正常应该12V以上。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3.3

网友(2012-04-29):
网星3000电源12脚开机前正常就是8.5V左右
找个有长城ATX-3000的测一下7500的12脚电压不就知道了,不过一般据自己的经验长城的待机应该有15V左右

网友(2012-02-12):
12脚的电压,,,工作才后才有12以上,,
12脚8.5V已经超过TL494最低工作电压7V不少,足以让TL494正常工作了。
我试着找找原因,另外4脚短接后12脚电压会升至25V。

网友:
如果说刚开始风扇还转,清洁后就不转了,可能是有虚焊的地方,或者是清洁的时候碰坏了元器件,或者是清洁的时候导致元件引脚相碰通电后短路了。有的电源7500的12脚电压8伏多是正常的,有的确实是不行。

网友(点评):
开始短接绿线,电源风扇转,但也是转一会就停,无法启动主板。清洁后短接绿线风扇也不转了。

网友:
进展——
由于7500四脚无法被绿线拉低至0V,最早怀疑是6楼图中的电路有故障,但发现钳制7500四脚电位的还有一路是通向339二脚的一只4148二极管D26,于是断开D26,再次短接绿线,电源风扇转了,兴奋啊!看来不是6楼电路的故障,再测7500四脚电压为0V正常了。看来是339周边电路的故障,下一步呢?请前辈们提供思路

你这样是切断的电源的保护

网友:
拿来一个杂牌电源:测339一脚,当绿线接地时为3.9V,绿线悬空时为0V,二脚绿线接地时为0.0V,绿线悬空时为3.4V。
长城电源完全不同:测339一脚,当绿线接地时为0.0V,绿线悬空时为0V,二脚绿线接地时为3.8V,绿线悬空时为0.0V。
于是换了一个339上去,结果现象依旧。接下来怎么办?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杂牌电源339的用法与长城电源不一定相同,我对比过。所以不同的电源不能这样对比电压

网友:
换6楼图中的Q7、Q8试试,以及电阻有无变质的。

网友(点评):
断开339二脚和7500四脚之间的唯一连接D26二极管后,绿线操控完全正常,排除Q7、Q8了。

网友:
感觉339二脚电位表现不正常,当绿线短接时,该脚应当是0V,可我这里是3.7V。339二脚电位由339五脚电位决定,于是顺着五脚查。

完全正确

网友A:
继续啊,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找不到故障原因。

网友(点评):
嗯,我看了你的帖子,目前我修到转一会儿就停了,和你的现象一模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续啊,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找不到故障原因。

请问你的多彩电源短接绿线之后,339的二脚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啊,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找不到故障原因。

嗯,大家再努力啊,或许会找到这种最难修的故障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多彩电源短接绿线之后,339的二脚是多少V?

我只注意检查外围的电阻和二极管,还没有测量339各脚的电压。有空再测测看。

网友:
我把可能影响339五脚电位的线路依次隔断,先焊开R83,故障依旧,再焊开D27,也就是断开下图2个红X连接,心想看看没了高电位后风扇是否正常转动。

网友:
奇怪的是,当我短接绿线,风扇虽然转了,但是每次转几秒就停了。测339五脚和二脚都变成了高电位3.8V,导致7500四脚电位被拉高,风扇停止。

奇怪了,339的五脚从哪里来的高电位???

网友(点评):
反馈电路回来的!

网友:
按理,左边那个红叉切断了来自过压保护电路的电压,右边那个红叉切断了来自绿线启动电路的信号,五脚就没有信号来源了呀,怎么几秒后五脚电位就升至3.8V了呢?难道换上去的339也是坏的?唉,倍受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