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进来指导下待机电流0.08,触发后直接到0.84不跳变不亮

楼主(2012-02-02):
高手们进来指导下待机电流0.08,触发后直接到0.84不跳变不亮那里的问题?
东芝A80的板子

网友:
待机就有0.08是不是有点高了啊。直接到了0.84.你打一下内存的阻值试试看。

网友:
又有新状况,插上硬盘后,跳变一次 最高电流达1.06 后回到0.9左右不动 还是不亮

网友:
查查内存~·

网友:
刚发现北桥上面有4个电容是通的,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那位高手指导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