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磐正主板了解的进

楼主(2012-02-02):
型号..磐正 AF570 显卡 双敏8600GT 显卡 .... 一开始 都正常 用 了2年 ..一部分 出现 读不到显卡问题.. 换其他 显卡 如7300 9800 GT240可以读出来... 86显卡 放在AK780G 主板 也正常识别 使用...但是 却不能 在AF570上 识别..因为 手头没有工具..没有办法 检测...哪位对这主板比较 熟悉的 说说..什么 情况...

网友:
1:打值PCIE相应线路
2:找相同主板/显卡替换,找出是主板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那是显卡金手指32对线路的末端虚焊了 你的570检测不到除了16X的其他模式 而780却可以支持8X 4X或1X

网友:
加焊桥都可以修复,这种挑显卡的主板大都出现在单桥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