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进入到桌面就以直闪屏

楼主(2012-02-02):
今天接到一台液晶显示器  没插电脑主机时正常  但以插上主机进入到桌面就一直闪个不停  拆开机箱换了高亚条还是一样  目前没这样的驱动板换   没办法了   电源是外接12v的  屏线也换了也不行   它的vga线是直接接在驱动板上的       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求高手帮帮忙

网友:
电容出问题也会。

网友:
主机没问题吧,是什么样的闪法?

网友:
此机已修复   原来是之前给人动过vga线   三基色都搞乱了    今天换了一条   好了

网友:
换VGA线怎么在进系统之前不会闪的?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进到桌面时2秒后就闪个不停    我还怀疑是驱动板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