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195显示器指示灯无信号不亮!!!

楼主(2012-02-02):
一台长城G195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图像正常,拔掉信号线,指示灯不亮,正常情况下,指示灯应该为闪烁状态,已经更换过按键板,这是主板哪部分的故障撒?请指教???

网友:
供电有问题,重点查!例如:换掉全部电容。

网友:
感觉是主板的问题啊?不像电源板的问题撒

网友:
已经代换过按键板,查询指示灯控制电路,直接从主板上的大块里面出来一个信号,经过一个三极管和电阻到指示灯上,都无问题啊?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