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FS48C,求助

楼主(2012-02-02):
或者谁有电路图发一份给我 596447@qq.com
机器不知道是几修机,南桥 I/O都被动过  I/O换了新的  南桥也换了新的 现在高待机0.08  有开机电压7.5V  无3V 5V  8734A是好的  51116也是好的  测得PQ50下级短路  没有电路图 实在搞不清楚怎么查
论坛找了个MS01的图 下了一半 另一半下不了  我汗

网友:
好不容易找到了pdf,但是PQ50相连电路太多了 测了2个多小时 无果,最后上了烧机大法,发现PQ32旁电容短路,  PU18旁的PD43 PD44是坏的 更换  现在PQ50下级有2V电压了  现在测得PQ79是短路的但是本身没问题  再加电压 就是北桥比较烫  但是北桥不短路  现在一点思路都没了 PQ79电路查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