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ompaq 325 超级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2-02):
听客户说是没有声音,,我接过手后,发现是喇叭没有声音,外接耳塞是正常的。。。喇叭是否好坏,,我在刚开机的时候就在LOGO的那里狂按键盘可以听到有嘟嘟的声音,这样证明了喇叭是好的,,在嘟的时候插入耳塞,嘟的声音只有耳塞有,这样应该也可以证明声卡接口是好的吧。。。。。以为是系统的问题,重装XP,重装WINODWS 7 结果还是一样。。。安装系统的时候没有把声音驱动安装上去的。。是自己手动安装上去的。。。声音驱动也是从HP官网下载的。。。结果还是一样。。。只有耳塞才有声音,,喇叭也是一样没有声音啊。。。狂晕。。。机器是可以进系统的,所以我就在系统下更新BIOS,从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更新上去结果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是不是功能键声音没打开。

网友:
可以拆开看看 喇叭的地方 跟连接的地方额

网友:
我直接把插口那两个短接后,,声音出来了。。非常肯定的是插口的问题啊。。买了新的插口换上去。。。
一切正常。。。

网友:
接口 检测耳机插入脚出问题了,此类问题碰到过

网友:
耳机插入检测信号出问题了吧

网友:
耳机插入检测信号那个触片????

网友:
是啊。。。。。。这个是可以量得出来的。。因为插不插耳塞那个检测信号那个都是高电平。。如果耳塞插进去后这个信号应变为低电平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