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液晶显示器板子上12V主供电

楼主(2012-02-02):
怎么找液晶显示器板子上12V主供电,还有就是12V供电通高压位置怎么找 有什么符号吗

网友(点评):
从电源变压器的次级开始跑线,这个比主板可好跑多了

网友:
有的事写着的 要是没有的话 也就是那个点 多量下 就知道了

网友:
你不会用万用表吗???

网友:
看下电路 变压次级 整流管后面就是啊

网友:
电源变压器附近25V滤波电容的正极都是

这个方法简单

网友:
电源变压器附近25V滤波电容的正极都是

网友:
你不会用万用表吗???看下电路 变压次级 整流管后面25V滤波电容的正极就是啊

网友:
用万用表,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电源板输出口,其中有12、5伏两种;

网友:
先看一下,再量一下

网友:
电源板一般也就二路,一路5V,另一路12V.(没有绝对)      用万用表量一下,跑一下线,不就出来了。

网友:
看电容参数是最直接的方法。一般是电容的标称值的一半是所相应的电压值。

网友:
找25V的电容,正极一般都是12V电压

网友:
找三端稳压器 一般有两到三个 其中有12V和5V的供电

网友:
先看一下,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