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会修电源~求高手阿

楼主(2012-02-02):
敢请各路高手帮个忙,小弟有个日本abee的电源,型号是ASPower Extremer E-1200EA,1200w额定功率,最大输出1300w,近日硬盘出现停转重转不断重复的现象,于今日终于不再识别硬盘,换个电源后则为正常。
病状能启动除了硬盘外所有硬件。换过主板,排除主板问题。
天生是sata接口,用转接器转D口后测试电压,有12v,4v,8v。
求各种帮修,重谢!
q 365457297

电源不能马虎

网友A:
试换12 V  5 V整流滤波。

网友B:
是不是洋垃圾啊

网友:
查5v的取样电路

网友C:
1200W的电源 我台机才200W呢 情何以堪啊
日本的“字幕”楼主看不懂才不好修吧!

网友:
这里高手很多不过也要自学啊,我们这地的市场上都不修电源,呵呵

网友D:
对于懂行的人来说,啥电源价格是多少,心里清清楚楚。二手品牌好电源,其价值也不过20--30元。但是那些JS搞电源就黑得很了--------客户电源坏了,随便给人家装个40元的垃圾“新”电源,就收人家280(这些客户也有问题,看电源就只看外观,只要“全新”的电源,给他推荐二手的长城,航嘉之类的,则嫌是二手的,还不要,活该被敲啊)如果换个二手品牌电源,也收200左右。利润可观啊。在很多小地方,修主板闹神费力,还不如修电源或者进垃圾电源回来卖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懂行的人来说,啥电源价格是多少,心里清清楚楚。二手品牌好电源,其价值也不过20--30元。但是那些JS ...

确实如此我的坏了去问了几个店都不修,我发现做工还是不错的,坚决自己修好用,比一般的新的好多了。都是换新的,

网友E:
应该是后路滤波电容坏了,要是有示波器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洋垃圾啊

买回来包装都没拆的,这个放心,什么配件都有,除了生产日期好像是08年,其他就连外壳都贼亮贼亮,镜子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00W的电源 我台机才200W呢 情何以堪啊
日本的“字幕”楼主看不懂才不好修吧!

那电源我就没拆啊,我们这电脑城里面连个固态电容换个都不行,我都不敢拿过去给他们看
电源挺好的,刚装的时候是把航嘉换下来了,没想到性能还提升了,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懂行的人来说,啥电源价格是多少,心里清清楚楚。二手品牌好电源,其价值也不过20--30元。但是那些JS ...

那是正确,满地的芯片级维修,但是,电源这东西,便宜的太多啦,不是这样的上千瓦,谁坏了不是直接换,哎。中国人大多都爱便宜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后路滤波电容坏了,要是有示波器看一下就可以了

示波器那是没有,有也不懂使啊。。。
电容哪个坏了,我之间换上去,换个三洋固态的狠狠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换12 V  5 V整流滤波。

不会换啊。要不楼主大人我邮寄给您可好?

网友(点评):
楼主未必连换个电容都不会? 估计邮费够买个新电源了

网友:
翻新的吧

网友:
这个 其他硬件全部正常 考虑换个接口
SATA口 用的时间长了容易接触不良的
SATA口和大D口是一个线路 D口正常 没有理由SATA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