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快来帮帮忙,GA-MP61-S3无时钟

楼主(2012-02-02):
GA-M61-S3,单桥,可以触发。诊断卡复位灯不亮,不跑码,压桥没效果。
测CPU供电为1.1V,正常的板是1.4V;
内存内压1.8V正常;
芯片组1.2V也正常;
测PCI、内存和PCE-E的AD线阻值正常。
测PCI的B16、DDR2的185#、PCI-E的A13/A14均无时钟电压。
我分析:
一、可能是CPU的电压太低,导致时钟芯片没有正常开启,而又导致无复位;
二、时钟芯片电路有问题;

请问,这块板的时钟芯片是哪个呀?我打了大半天,没看到有时钟芯片。
如果有知道的或见过此故障的兄弟,请支教一下。在此谢了

网友:
AMD 的时钟集成在桥里的   有可能是桥虚焊 先加焊试试

网友:
对照图纸查一下吧

网友:
加焊桥,amds的时钟是桥是发过来的,cpu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