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换高压电源一体板

楼主(2012-02-02):
请问用这个可以替换下面那个吗?

网友:
2口的 最好用2口代换 以免返修。

网友:
要用两灯的板代换,因为你的屏是两灯的,你用四灯的板,有两个灯接口空着是不行的,相反,如果你是四灯的屏,可以用两灯的板,空两根灯管不接可以的。

正解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谢谢各位,是不是只要是双灯就可以代换?

网友:
用单灯的会亮度不够的

网友:
兄弟,你是新手还是业余的,

网友:
好像不能代换吧,下面的倒能代换上面的

网友:
这样接上回保护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修呢?干嘛要换板啊,,,双灯的可以代换四灯的,,四灯不能带换双灯的,,负载不平衡会保护的,,,,

网友:
四灯的屏可以用两灯的高压条代换,我试过 一台ACER 17 灯管保护,上下各接一根灯管

网友:
不是不想修,是功力不够,而那个双口的,以前没碰到过,上面还有2小块PCB

网友:
这种代换要改下才能才行。

网友:
到底是电源部分还是高压部分问题   何必要换整块板呢

网友:
不太懂~~正在学习阶段~~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四个灯管变成两个灯管,亮度行么?

网友:
四灯板也可以代换2灯板,一边各去一个保护,用3KV的电容。

网友:
你那个是那部分遭了。没查吗,修噻。

网友:
楼主的高压一体板差死了!

网友:
可以代换啊  不过要去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