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P0802N硬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2-02-02):
  三星 SP0802N,IDE,80G,原来的问题是加电后卡塔响,BIOS能认硬盘进WinstonXP后找不到硬盘。上网搜一下估计是电机触点处接触不良,于是拆下用刀片轻轻刮电机引脚。装回电路板后开机BIOS不认,用万用表量电机引脚加电后电压从6V掉到0V。上网找数据恢复公司,说应该是磁头坏了。今天不死心,用万用表表笔分别接电机引脚和地,重启后发现有6V电压,然后往下掉。觉得奇怪,用手压了压电路板触点部分,结果发现电机引脚又有6V电压。大喜,重启后进BIOS,发现认到硬盘了,进入XP,也认到硬盘,认成一个分区G盘,80G的。双击后问“未格式化,是否格式化”,点“否”退出。请问这种情况如下做数据恢复?

网友:
现在认盘了,扫描是否有坏道。无坏道就做数据恢复。修复分区信息。

网友:
如果你不太懂建议不要乱动。容易越动越乱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
既然能认盘了,没有坏道就直接扫描数据,有坏道就用DE对考。

网友:
这个硬盘挺麻烦的,有时要重启过电脑才认,用finalData无法读取,即使认出也有可能半路就不认了,刚才还在用winhex查看,然后转用finalData就发盘不见了。下面给出winhex读取的启动扇区和截图
90E97D01FA33C08ED08EC08ED8BC007C
8BF4FBBF0006B90001F3A5BB2006FFE3
9090BE7D07813CAA557511E85800730C
E865007207E8B100723BEB2CBE7D07C7
040000BA8000BEBE07B90400F6048075
0783C610E2F6EB1D8A74018B4C02BB00
7CB80102CD13720D813EFE7D55AA7505
EA007C0000BE6A07AC0AC074FEBB0700
B40ECD10EBF2BB007EC60713C6470100
B280B800E0CD13C3BF007EBAF001B3A0
E88400720CB101E848007205E8190073
16F6C310750580CB10EBE581FA700174
05BA7001EBD8F9C381BDFE0155AA7517
8B750281FEBE01770E03F7813CAA5575
06F64402017501F9C3BF007CB10AE801
00C3525783C202B001EE428AC1EE4232
C0EE42EE428AC3EE42B020EEE83300EC
24FD3C58750D83EA07B90001FAF36DFB
F8EB01F95F5AC35283C207ECA880750F
4A8AC3EE42EC24D03C507503F8EB01F9
5AC3518B0E6C0483C11281C2FF01EC8A
E080E4D880FC5874063B0E6C0475EF81
EAFF01B90020E2FE59C30D0A4572726F
72204C6F6164696E67204F530055AA00
00E980FE0000000068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91B1894B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AA

网友:
用diskgenius 扫过硬盘,找不到原有的分区(原来有4个分区),用winhex搜索文件关键字的话在前面的扇区都是无法读取冗余错误,包括启动扇区

网友:
检测一下是否有坏道,用WINHEX多看些扇区,看看是否有数据。

网友:
赶紧对故障盘 做个镜像
频繁对故障盘通电,有可以能导致问题扩大

网友:
在DOS下用diskgen扫过,有很多个柱面报错,估计比较难,winhex在搜索关键字Windows中前面的很多扇区都是无法读取循环荣誉错误,准备放弃了。谢谢上面几位的指点

网友A:
三星的这类故障我遇见几次,有塔塔的声音但是镜像也不成功,不做处理直接在DE下按目录树提取,成功了好几块说不上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这类故障我遇见几次,有塔塔的声音但是镜像也不成功,不做处理直接在DE下按目录树提取,成功了好几块 ...

请问这个在DE下按目录树提取,是指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在DE下按目录树提取,是指什么呢?

就是硬盘能在DE下就绪的情况下,不用镜像按目录直接浏览分区及文件,有时候坏道影响了分区表的实际情况,在DE下会有很多惊喜的,不的不承认DE有很多神奇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硬盘能在DE下就绪的情况下,不用镜像按目录直接浏览分区及文件,有时候坏道影响了分区表的实际情况, ...

DE是NU8的diskeditor?还是别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