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TAC 7300GT大花屏

楼主(2012-02-02):
这是块二手显卡,部分电容换过。原来是小花屏,装系统时装显卡驱动就死机,可以进入安全模式。上网找了个7300GT的BIOS,刷了进去。结果是大花屏,但是可以进系统了。找了块PCI显卡插上去,结果技嘉GA-945PL的主板CMOS设置里没有显卡启动的选项,无法设定用PCI显卡启动,进入XP也没认出新设备,请问有何良策?是否可以找一块双PCI-E的主板,或者是集显带PCI-E的主板来检测?

网友:
这个可不可以用热风枪加焊一些GPU???

网友:
打值看看GPU虚焊不?刷回原来的BIOS,跑测试软件,找出花屏原因。

网友:
信号线量过没问题,BIOS找不到。官网没有,论坛帖子里提到的两个网站也没有。不过有了个思路,明天试试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点评):
你这样更灌水的话小心挨扣分

网友:
刷bios后大花有可能是你刷的bios不对的问题
先刷回来原来的bios。还原一下问题。。然后测试花屏的显存位子在做处理  加焊或换显存
个人认为73的显卡gpu空焊的比较多

网友(2012-03-08):
芯片虚焊了,加焊一下

网友:
既然花屏刷BIOS没效果,就用MATS测试判断是那颗现存出现问题或者核心虚焊在解决问题。 不理解你找PCI卡干嘛? 难道用PCI卡也能测试显卡花屏??

屏幕全是灰色夹杂一些其他颜色的方格子,连字都看不见。你运行mats试试,帖子我已经写了是大花屏了

网友:
   那有什么啊!!你盲测也可以!!!!

网友:
BIOS刷错了  吧原来的刷回来 在找问题

网友:
你bios都不正确还搞其他的干啥? 卡首先要复原故障(作个批处理盲刷)然后软测一下

网友:
原来的S3 375 PCI显卡损坏。今天用一块754的主板插上PCI显卡和索泰7300GT,运行Nvflash后认出7300GT核心,刷过英雄7300GT的BIOS。拆下PCI显卡后加电自检Logo正常,进CMOS设置字符也正常。但进Windows PE后仍有小花屏。回到DOS运行Mats7,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 ------------ ------------ ------------ ------------ ------------
FBA[31: 0]           0      8428608            0      8428608            0
FBA[63:32]           0            0                0            0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1 A31 A31 A31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31 A31 A31 A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572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有写错,可能是GPU空焊,没有BGA台,打算用风枪吹一下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BIOS刷错了,原来的本是好的,加热一下GPU就行。

网友:
多数是核心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回原来的bios,再加焊显卡芯片

刷不回了,找不到,原来的没有保存

网友:
昨晚用风枪加焊,无果。今天又加焊一次,升高了温度。上机试结果和原来的一样,难道是GPU虚焊?没有BGA台不好动手

网友:
加焊下GPU试试

网友:
手上没有BGA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