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7 闪频

楼主(2012-02-02):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液晶显示器19寸闪屏,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求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闪屏

网友:
具体是什么问题楼主还没有说啊!!

网友:
明显是供电不良,查查驱动板的供电部分。一般都是电容问题,全换吧。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灯管受潮也会闪,还有楼上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