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液晶显示器为什么重按开关键才能显示????

楼主(2012-02-02):
22寸的液晶显示器,我关主机一般不显示器,每当开机的时候,非要把显示器电源键重新关开一下才显示。但是重启机器没有这种故障。

网友:
分辨率设置为显示器尺寸的标准分辨率,,,,估计是分辨率不支持,,显示器关掉再开有个自动调节的过程,,,楼主可以试试,,我碰到过一次,,,

网友(点评):
你太帅了 还真是这样,不过我以前用这个分辨率怎么没事啊。是不是显示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