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42怪病

楼主(2012-02-02):
客户拿过来说开不了机,我一插上电源可以正常显示,叫客户留机测试,测了一天没问题。第二天早上一来机器就开不起来了,把电源线拔掉等个一两分钟再插上去又正常,正常以后都没问题,就是第二天早上开机又要拔掉电源线等一会才能开机。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指点一下。
开不了机
付吕剑武
电源电容坏了吧

网友:
看下电源板上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
电容换过了,

网友:
好奇怪的现像!!!

网友:
此类故障最烦人了!!

网友:
遇到过,这故障可烦人了。我最后直接换电源板的

网友:
故障时候,什么现象?指示灯亮么?

网友:
这个MCU程序也要升级

网友:
和7楼同问。。故障时电源指示灯亮吗??

网友:
启动困难,我一般电容全换,没ESR表

网友:
这个直接换电源板吧 折腾浪费时间啊

网友:
换个存储芯片刷程序试试!

网友:
電容要全部更換,還有全部都要補焊過,也有可能放電電阻有問題。

网友:
此类故障最烦人了!!软故障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故障,清理电源板,特别是高压电路,然后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