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NF531-SL1待机诊断卡12V灯亮

楼主(2012-02-02):
今天修一片主板,插上诊断卡和电源,发现诊断卡上的12V灯亮,测有4.0V电压。先不管它,开机,正常跑码,显示器有显示,偷偷窃喜。随长按开机键关机,发现开机后CPU、显卡风扇还在一直转,诊断卡上的12V灯亮。晕,拨掉电源,测得CPU风扇脚12V和CPU辅助电源4pin接口的12V、PCI的A2脚12V、PCI-E的A2脚12V相通。怎么回事

请问有人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你说的12伏相通是正常的,关机后还有就不正常了,你看看是不是电源串路了

网友:
打错字了,是"发现关机后CPU、显卡风扇还在一直转"

网友:
刚又测了一次,发现主板上凡是12V的地方都是相通的

网友:
IO或南桥,排除一下

网友:
5VSB 或3VSB 与12V串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