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2-02):
各们大侠,谁能告诉我红线内的这部分电路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点评):
增加電流提高負載力...

网友:
估计是增大输出电流。

网友:
跟楼上一样意见!

网友:
我不了解这个电路具体应用在怎样的场合,单单从电路上看,我认为两只三极管Q31、Q32与电阻R721构成了一个“复合管”,相当于一支贝塔值很高的NPN型三极管,之后又与R722、R723构成了一个大约1V的直流电源,不过这个1V的稳压电源将会在U40正常工作时被自动封闭,并保持Vout=1.8V……

分析的相当透彻,看了半天没明白,应该是启动或触发电路

网友:
起扩流的作用!减轻U40的负担。

网友:
扩流电路,非DCDC电路中常用这种方法加大稳压集成电路的输出电流

网友:
同意愿楼意见!

网友:
加强三端稳压器的带负载能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