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开机正常,10分钟左右黑屏,求助

楼主(2012-02-02):
IBM  X201i  开机后一切正常,玩什么都可以,10分钟左右就会黑屏,电流在1.1左右,放电不行,求助

网友:
屏,外接显示器测试。这个电流工作着。检查S3工作状态。

网友:
电流1.1是工作着??

网友:
黑屏后,电流就在1.1A左右,电脑不工作了,歌都不唱了

网友:
单桥的非常讨厌,

还有这CPU功耗不低,刚开机摸热管就不是太友好了……

怀疑桥虚

网友:
散热问题,学习了,以为是BIOS问题呢

网友:
比我幸运,我遇到一个开机花屏的,运气好时屏无显示外接花…… 且冷机开不了机

介个本子,板贵的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