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闪亮秒后黑屏,查C5706坏,用什么 ...
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闪亮秒后黑屏,查C5706坏,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2-02):
C5706参数:VCBO-80V; VCO-50V;Ic=5A
c=15W;没有买到~各位有什么其他代用型号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c5707也买不到啊

网友:
C5706.C5707电源一体板上太常见了,随便就能找到

网友:
是地,这个很常见的了 ,当地不好买的话。网上买点备用,急用 找个废板拆吧。

网友:
C5706.C5707淘宝网多的是买吧

网友:
BENQ ,联想,AOC的一些显示器上有,可以看一下。要么从淘宝上买吧

网友:
这个C5706又分好多种,我就上当了。他后面有别的字符如:5A、5B、5C、5F等一般5C和5B好像是一样的。5F不能替代5C。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c5707, BENQ 显示器上有,可以看一下,或从淘宝上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