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G235H 屏电路求助!!

楼主(2012-02-02):
昨晚拿到一个ACER G235H,拿来的时候是屏幕四周细细的彩条。屏幕亮了,高压板没问题灯管没问题,怀疑驱动板。于是打开,换通用板,还是有彩条(不是全屏的),位置变了,但是可以看到中间那个无信号输入的显示,然后就灭了。
我是用顶科2621的板子,最多也就打不满全屏吧。也不会有彩条,后来又反复试了多次,成白屏了,由于时间晚了就睡觉了。今天有来弄这个,昨晚查了不少资料,可能是屏电路的问题,今天检测这个,发现一个1510B的管子好像是坏了,正电源保险过来就是它了,保险没事,我拆了一个别的屏幕上的类似的管子换上了,不白屏了,但恢复了昨天一开始的样子,细细的彩条,后天跳驱动板
屏幕电压,后来又白屏了,保险烧了,可能是跳错了。保险换了以后,还是那个老样子。现在纠结了,屏幕液晶本身应该是好的,因为白屏的时候都没什么问题,白色也很均匀,现在找到一个ST404RP,第二脚和第七脚和第八脚用二极管档位测量报警。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问题!纠结了,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这个LM230WF1的屏幕要是这么坏了太可惜了。

网友:
看着有点晕,是横彩条,还是竖的?为什么有写下通用板再试呢??

网友:
配张图上来吧.还有.鼎科的2621好像上不了1920x1080吧.你这屏是1920x1080的..

网友:
高压板10-25v

鼎科2621驱动板

屏带路

目前屏幕是这样的,还可以修么,还是液晶本身坏了,白屏情况下无黑点。

网友:
我知道鼎科2621是上不了1920*1080的 但是这个情况也是不对的,打不满而已吧?

网友:
该测的都测了吗?

网友:
我现在想知道这个可以修么,是屏电路的问题,还是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
2621不支持这个屏,花屏很有可能,还是先换个能支持的测试下吧

网友:
是屏坏了吧!

网友:
换乐华的点下看不就得了!

网友:
乐华2025L那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