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整流 坏了

楼主(2012-02-03):
HP LE2001w液显,插上电源线,按显示器开关按钮,显示器无反应。打开外盖,发现电源板的整流烧坏了。更换了整流,插上电源线,按开关,也没有反应。请各位帮忙!
电源板:
烧掉的元件:

网友(点评):
从电源部分开始查

网友:
那就查查呗。。你侧都没测怎么帮你

网友:
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整流坏了前级的保险丝后级的滤波电容和开关管都要量一下啊,指示灯是否亮,有无变化等等。

网友:
hjq
搞维修的江湖郎中多起来了啊

网友:
就是,哪有这么简单扼,看到那个坏了就换那个。整流器爆开了一般都是有短路。。

网友:
整流桥烧毁通常是有原因的。首先你要查一下开关管是否烧毁,400v滤波电容是否鼓包、漏液。然后看一下保险是否已烧断。前者是可能引起整流桥烧毁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附加产品”,属于带烧的元件。好好检查一下,问题肯定能够解决。

网友:
完全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测都没测,怎么说?保险和开关管是必测的

网友:
测都没测

网友:
查保险 开关管 和PWM

网友:
还有稳压二极管 也要看看 穿没穿
各处保险

网友:
桥坏,要换保险,还要查开关管,如开关管坏,要查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脚,输出脚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服了你   看看保险是不是有坏啦    开关管   ......拿起你的万用表

网友:
桥穿了保险多数要烧,桥坏了可能是开关管短路造成的。要在路检查开关管。

网友:
拿起你的万用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9324-1-1.html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查下开关管、及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依各位的说法查,保险烧了。感谢各位!

网友:
负载短路了吧???

网友:
整流桥坏,保险丝会坏的,还有就是开关管

网友:
整流桥烧坏的话,保险和开关管都会一起坏的。

网友:
查查保险 开关管 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侧输入电阻大小是否正常?

网友:
整流 周边电子元件一定要测呀  整流炸了 肯定是电压 电流 突然增大 周边一定会影响的

网友:
修好试机时,最好串一个灯泡了。这样小心一点了。不然炸起来有时候够吓人的。。。

网友:
整流桥烧坏的话,保险和开关管都会一起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