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视开机亮一下就灭 是高压包虚焊还是高压包坏掉了

楼主(2012-02-03):
     自己白捡的一个小电视  想修修看看   以前没接触过
    开机一亮(出图像)就灭了    (黑屏   电源灯亮)按按键也管用
    高手们 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啊???

   新手求助

网友:
高压阳极没有生成,自己看看高压包和给高压包供电的电路吧。

网友:
查高压板电路,如果高压包工作条件满足,那么就是高压包坏

网友:
测试一下行管这些。

网友:
看一下电容

网友:
高压包的高压帽,与高压座氧化断了吧

网友:
小电视?是液晶还是CRT啊,可以补充一下吗?

网友:
楼主,首先你要说清楚是CRT还是LCD的.

网友:
+B视放电压是否正常,行有没有工作,灯丝是否亮

网友:
CRT   现在 修好拉 嘎嘎    高压包虚焊     第一次修小电视   满成功的  谢谢各位

网友:
先    补焊了 在说呗 。  CRT的 虚焊多

网友:
..........高压包灯丝供电脚虚焊的吧

网友:
第一次修小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