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能看到Logo了掉电

楼主(2012-02-03):
戴尔D630进系统了掉电,传说中的所谓通病都做过,还是一样。还有哪些问题没想到?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CPU供电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
这种 问题没见过 ! 可能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点评):
都能见LOGO应该跟南桥扯不上问题吧,最好是能一刀见血的准???

网友:
CPU供电滤波。

网友:
先把所有电感加焊一遍把。。。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点评):
全部都加焊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