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s 1.0维修历程(申请威望1点)

楼主(2012-02-03):
就是这块主板让我折腾1天.现在阐述下故障现象.最常见也是最难修的 不跑码
首先检测 供电 过程就不细说了.供电Ok 这个过程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就是桥背面的 大电感 一定要检测到容易忽视
时钟没办反检测 单桥的.只是检测了下 25M 时钟 Ok

bios w39v040fb 23脚 我想应该为低电平 实际不是
13脚 示波器检测 只有直流信号 .信号没到bios OK 排除 bios 问题了
pci 帧周期 也是只有直流信号.没有波形
开始怀疑桥和io了
因为桥比较 难搞 所以我先换个IO 型号为83627ehg
更换完毕 还是没出帧周期
果断把老婆拉出来 重置桥.这里说下 为什么重置不是加旱呢 我个人经验 重置成功率比加旱高.同时祝贺这是我老婆重置成功的
第一片 无铅 N68桥
重置完事.短路.这块大家要注意 无论重新加旱 还是重置 一定上电前要检测是不是短路.
先上个坏U 核心电压1.1 温度也正常
果断上 3600+.不如意还是不跑马.郁闷了.才要放弃.
上假负载 上示波器 检测 帧周期 开机瞬间 有一条小小小的竖线
bios13脚 看的很明显 很大一条
看来是bios问题了 果断刷 n68s  找到了1.00 没找到 找到了 1.04 通用 不用说了
刷好.上机器 c1 c3 修好了 果断上内存 散热涂好.我晕
c1 c3 01 04 07 循环开始.我去.
bios 才刷的 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io问题
果断拿风枪 加旱 .OK
顺利开机.维修完毕

网友:
附上 bios 图

网友:
呵呵 有编程器就是好啊!

网友:
IO问题是吗>

网友:
   你 老婆真能干。。 羡慕

网友:
怎么看着没什么论理性呢   有点晕

网友:
帖主,我这有块一模一样的,bios给下好吗

网友:
上3600+不跑码 上3200+主板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