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主板A790G主板,检测卡显示RUN,RST不停闪

楼主(2012-02-03):
请教一下主板A790G主板,检测卡显示RUN,RST不停闪,开机没显示,不跑马,知道的老鸟请解答一下新手的问题,谢谢
主板

网友:
不过显卡或刷下bios 吧

网友(2012-06-28):
不跑马怎么是不过显卡呢!

网友:
复位灯应该是闪一下的

网友:
不停的闪应该是复位不正常

网友(2013-07-18):
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先看一下复位信号是不是出了问题

网友A(2014-03-15):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