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优派 VA1721wmb 开机后暗屏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2-02-03):
优派 VA1721wmb 开机后,从屏幕侧面可以看到很暗的画面,电源板型号是715G2274-1-VS, 本人是维修新手,如何维修,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暗屏

网友:
先先确认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屏的灯管问题再修吧。
同意楼主:
5.0
数码客服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还是把基础打好再说吧 不要啥都不测就上来发帖

网友:
学学基础先了解工作原理还是比够好的,

网友:
就高压灯管坏了,分分钟搞定

网友:
这问题今晚我遇到过,拆机测灯管没事,然后拆电源板看到一个电容鼓包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灯管坏了,更换后故障排除,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