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优化Windows 2003服务器操作系统平台15

楼主(2012-02-03):
三十五、在关机时清理页面文件
打开“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本地安全策略”窗口中展开→“本地策略”→“安全选项”,在右框内双击其中的“关机:清理虚拟内存页面文件”一项,点击弹出选单中的“已启用”选项,单击“确定”即可。这样关机时会自动整理页面文件,可提高系统启动速度.
三十六.调整系统性能
开始→运行→regedit启动注册表编辑器,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
   1.输入/输出性能,建一个DWORD值,命名为IOPageLockLimit。这个优化只对server用户才有实在意义——它能够提升系统进行大容量文件传输时的性能。在默认情况下,这个键值在注册表中是不存在的,必须自己建一个,多数人在使用这项优化时都发现8到16M字节之间性能最好,具体设什么值,可以设进去试试看哪个值可以获得最佳性能。记住这个值是用字节来计算的,它的十进制值.因此,譬如你要分配12M的话,就是12 * 1024 * 1024,也就是12582912。跟前面的内存优化一样,只有当你的内存大于256M的时候才好更改这里的值。
   2.禁用内存页面调度, 在正常情况下,XP会把内存中的片断写入硬盘,我们可以阻止它这样做,让数据保留在内存中,从而提升系统性能。要注意的是,拥有很多内存的用户(256M以上)才好使用这个设置。这个设置的名字正如它的功能一样,叫“DisablePagingExecutive”。把它的值从0改为1就可以禁止内存页面文件调度了。
   3.提升系统缓存,把LargeSystemCache键值从0改为1,Windows XP就会把除了4M之外的系统内存全部分配到文件系统缓存中,这意味着XP的内核能够在内存中运行,大大提高系统速度。剩下的4M内存是用来做磁盘缓存的,在一定条件下需要的时候,XP还会分配更多一些。一般来说,这项优化会使系统性能得到相当的提升,但也有可能会使某些应用程序性能降低。正如前面所说的,必须有256M以上的内存,才好激活LargeSystemCache,否则不要动它。
   4.二级高速缓存:一般windows不会正确判断你的cpu二级高速缓存的数值,需要自己设置,在以上注册表位置新建一个DWORD值,命名为“SecondLevelDataCache”如果cpu二级高速缓存为128K即将SecondLevelDataCache的十进制值设为128 例如: PIII Coppermine/P4 Willamette是"256",Athlon XP是"384",P4 Northwood是"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