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优化Windows 2003服务器操作系统平台19

楼主(2012-02-03):
四十四失掉的 *.exe 关联的恢复
在安全模式下运行:assoc .exe=exefile (注意:assoc .exe 有空格)
然后:Ctrl+Alt+Del 调出“windows安全”按关机选择重新启动
四十五、解决2000/xp/2003密码丢失
删除以下文件:
a. c:\windows\system32\config\"SMA" 256K 大小
b. documentsandsettings\administrator\"cookies"
四十六、双启动菜单丢失:
a.新安装->选R-->恢复控制台,选“1”键入管理员密码
b.再键入:"BOOTCFG/ADD"
d.然后选择:“1”
e.然后输入:“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f.提示:加载 OS 项,键入:“fastdetect” 回车
g.然后键入:“exit” 重新启动。
h.最后,把带“$”的文件及文件夹全部删除即可。
四十七、为irq中断请求排优先次序
计算机的每一个主要部件都设了个IRQ中断号。这里就是要通过修改每个IRQ请求的优先次序达到优化目的。这里主要的优化对象是系统/CMOS实时钟,它通过主板来提升性能。首先,要确定你想要哪个组件获得更高的性能,然后找到这个硬件正在使用的IRQ中断号。怎么找呢?打开控制面板里的系统属性(也可以按键盘上的Windows+Break热键组合打开它)。选中"硬件"选项卡,然后点击" 设备管理器"按钮。右键点击要查IRQ号的组件,选择"属性",然后点击"资源"选项卡。
这里可以看到设备正在使用的IRQ中断号(如果没有IRQ中断号,选择另一个设备)。把中断号记下来,然后运行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找到注册中的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 PriorityControl 位置。我们要在这 里建立一个名为IRQ#Priority(其中"#"是具体的IRQ中断号)的DWORD双字节值,然后把它的值设为1。譬如说,我的系统CMOS实时钟的IRQ中断号是8,我要建立的键名就是IRQ8Priority。重新启动计算机之后,就会发现刚优化过的组件性能有所提高。笔者强烈建议用这个方法优化系统CMOS实时钟,因为它能改善整块主板的性能。当然也可以把多个IRQ中断号优先级提高,但这样做的效果没那么好,而且有可能造成系统不稳定。要把这个优化设置撤消的话,只要把刚才建立的注册表键值删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