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2230W液晶显示器怎么拆后盖啊,求助啊

楼主(2012-02-03):
三星B2230W液晶显示器怎么拆后盖啊,求助啊?三星做的没有螺丝啊。全是卡子,简直是太难啊。

网友:
后盖已经被我撬出痕迹了

网友:
用硬的卡片,如电话卡\银行卡等等,很好用的.

网友(点评):
据说,很好使。

网友:
B2230W下边有个水晶框子,怎么也拆不下回来啊。

网友:
不是有那种专门折液晶外壳的工具吗?这种外壳就是需要暴力加上点技巧吧。

网友:
看看有哪些扣子卡住呗,或者打大胆的用力去撬

网友:
以前从网上买的拆液晶的工具太软了,遇到外壳较硬的就变形了。只能慢慢撬了,尽量不要出痕迹

网友:
用印刷电路板撬吧,我用了很多年了,不过经常断印刷板,不过都是废板子,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