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HEX里指定了分区格式为07,为什么还提示要格式化

楼主(2012-02-03):
请教下,在WINHEX里指定了分区格式为07,为什么还提示要格式化,
下面是我的三个分区的十六进制代码请帮我分析下,谢谢!!
MBR
c盘:80 01 01 00 07 FE FF FF 3E 00 00 00 23 6A 32 01
扩展分区:00 01 01 00 0F FE FF FF 62 6A 32 01 9E EC F9 11
D盘DBR
D盘:00 01 01 00 07 FE FF FF 3F 00 00 00  79 1F 17 11
e盘: 00 01 01 00 07 FE FF FF B8 1F 17 11 E6 CC E2 00
E盘EBR处代码略
我没有找到DBR的代码在哪,
这么写了还要写DBR吗

网友:
提示格式化的原因有很多,不是指定个标识就可以的。

你要看看DBRR指定的位置正不正确。正确还要看各个文件系统的重要的扇区有没有破坏。

看看文件系统吧

网友:
楼主还没有真正理解MBR DBR是怎么回事,改一个标志没有什么意义,是否提示格式化,跟那个标志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
我是在恢复重分区以前的数据,把MBR和EBR改成上述的代码后,总是看不到以前的数据,而且提示格式化,
在这之前我在用一系列硬盘软件操作后用diskgenius看不到分区了,又重分的区。然后就像上面说的那样恢复数据,这种情况数据还能恢复吗?应该用怎样的思路来恢复

网友:
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网友:
是否能恢复,关键是看你的操作,是否覆盖了数据。
如果,重新分区了,就要找回原来的分区。

网友:
我就是在找回原来的分区,也不知道改的对不对,找了好几个带55AA标志,倒数第五行最后两字节是00的扇区,改完以后总是提示要格式化,

网友A:
没有找对位置吧
继续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对位置吧
继续找吧。

顺便问一下,找到后是要新分区的DBR上改,还是在旧分区的DBR上改

网友C:
看不懂,晕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晕晕的

比如我以前是把第20000扇区做为E盘DBR,但我重分区时,E盘却是从第10000扇区开始分的,我找到以前的分区后是应该改20000扇区的DBR还是应该改10000扇区的DBR呢
另外D盘的DBR还要根据E盘的容量改动而改动吗,还是只要把E盘的DBR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想DBR只是解释分区的起止位置,和下一个分区的开始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找到后是要新分区的DBR上改,还是在旧分区的DBR上改

找到原来的DBR,把分区信息写入MB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DBR只是解释分区的起止位置,和下一个分区的开始地址。

说的很对,DBR解释的是自己这个分区的开始和大小,也就是告诉你下一个分区在什么地方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以前是把第20000扇区做为E盘DBR,但我重分区时,E盘却是从第10000扇区开始分的,我找到以前的分区后 ...

恢复分区主要是找DBR,改MBR

网友:
恍然大悟,多谢

网友B:
我刚试了下
1、记下C盘的分区表代码80 01 01 00 07 FE FF FF 3E 00 00 00 23 6A 32 01
2、住C盘里拷贝了几个文件,然后把C盘删掉,重新分区
3、把C盘分成个9605M的分区,还剩余200M左右空间
4、重启机器后用WINHEX打开硬盘,把C盘的代码80 01 01 00 07 FE FF FF 3E 00 00 00 23 6A 32 01 再改回去,一字不差,保存
5、再重启,再看C盘容量和重新分区前一点不差,但却要求格式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改回原来的C盘大小和开始扇区就可以恢复吗,怎么C盘却成了没格式化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试了下
1、记下C盘的分区表代码80 01 01 00 07 FE FF FF 3E 00 00 00 23 6A 32 01
2、住C盘里拷贝了 ...

因为C盘的DBR被你重新改变了。

网友:
是要连主分区和扩展分区的都要改吗

网友:
可是我只删除了C盘,扩展分区的大小没动,还要改吗

网友B:
好像明白点了。也就是说C盘的数据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回来了吧,只有其他盘的能找回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明白点了。也就是说C盘的数据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回来了吧,只有其他盘的能找回
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找出来,只是要费点周折。

说得对,只要想找,绝对可以找到,只是过程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出来,只是要费点周折。

能给个找回C盘数据的思路吗,还有。我把D、E盘的DBR也给改了,这要怎么恢复呀,也麻烦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B:
D和E盘我知道了,按所在扇区再回去就行了,还是麻烦给个找回C盘数据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D和E盘我知道了,按所在扇区再回去就行了,还是麻烦给个找回C盘数据的思路

用WINHEX的扫描功能看看吧

网友:
噢,谢了,再就是我看了下,分区前的D盘的DBR找不到应该怎么办,有一个看着像,像这样的一个是扇区是吗,不敢再胡改了,怕改得一点也找不回来了,麻烦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是普通扇区,不是MBR也不是D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