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数据恢复(求解)

楼主(2012-02-03):
有的SD卡提示请插入磁盘和识别不到盘可以做数据恢复吗??或者有没高手解答下哈,,也可合作。。。。

网友:
先排除电路问题,比如,虚焊,短路,主控等。
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专业的工具,直接读取FLASH里面的数据。

网友:
把SD卡拆进去焊???

网友A:
什么专业工具能直接读FLASHROM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专业工具能直接读FLASHROM呢

PC3000 FOR FLASH 效率源 FOR 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3000 FOR FLASH 效率源 FOR FLASH

天价的工具

网友:
价格是有点贵,如果,业务量少的话,买了没有什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