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2通病怎么解决。。。

楼主(2012-02-03):
手上有个.12的通病盘和一个容量只能识别到32M的.12盘。。这2个是不是刷下固件就好了????.12的固件是什么呢??为什么我用.11的刷进去到N1就提示出错?

网友:
一般情况下,通病处理固件就可以好的。
但是,是不是通病,得要专业工具检测以后才知道。
N1报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磁头有问题

网友A:
那是不是说用.11的盘刷.12的盘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说用.11的盘刷.12的盘也可以·?

不可以的
不知道是谁说的,没有听说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的
不知道是谁说的,没有听说过。

那.12的命令是多少能告诉我不???自己有个盘不行了想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12的命令是多少能告诉我不???自己有个盘不行了想修下··

什么命令,你要写固件的话,需要效率源或者PC3000 UDMA

网友:
你怎么没用.7的刷我估计你ATA都没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