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慢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03):
求详细求详细求详细求详细求详细求详细求详细求详细
硬盘

网友A:
求详细求详细求详细求详细求详细求详细求详细

网友B:
机器老化,有坏道,病毒。

网友:
电脑迷2011 12期有东芝硬盘变慢解决方法

网友:
硬盘有坏道,还有就是时间用得很久了,硬盘里马达老化了

网友:
机器老化、系统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一个拉,或者有坏道咯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听一听有没有异响,下载个MHDD扫描一下吧

网友:
电源问题也有可能导致硬盘慢

网友:
原因太多了,都不好说了

网友:
坏道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B:
顶你一下,好贴要顶!肾健康
360肾源网中国肾源网中国肾源网中国肾源网

网友:
多数是坏道问题。

网友:
原因很多,用久了系统装的东西多了,硬盘有坏道,碎片,硬盘要挂了,等等,
同意楼主:
5.0
Z417565711
同意楼主:

网友:
上360检测下就知道啦,一般就老化咯。用橡皮擦擦金属片儿吧。不行就换呗。这没办法

网友:
有坏道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来说有坏道机器用着用着会蓝屏,有可能是老化了或者过于饱和,还可以看一看IDE或者SATA的数据供电。硬盘一般没有怎么修,也在学习中

网友:
除了楼上大家说的之外,还有可能是SATA数据线的原因,这个碰到过
并口的不知道

网友:
如果坏道会有响声
硬盘存取速度跟主板南北桥、CPU、内存均有关系~ 当然,硬盘自身缓存大小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