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接口不定期出问题,很麻烦

楼主(2012-02-03):
技嘉的G31的主板,有时插U盘时,,USB鼠标就不起作用,如果原来插在上面的U盘可以正常用,但新插上的U盘只显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只要不完全关机,关闭总电源,USB就不正常,不关闭电源下,重新做系统,也不行。机子经常插U盘,有时好几天才出现一次。正常时我同时插上4-5个U盘,对拷数据、怎么折腾都没有问题。是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
大家都没有遇到过,还是高手没有来过

网友:
以前我有块865主板也是一样的问题,最后南桥烧了。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估计是USB供电不够

网友:
南桥问题啦!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用的电源是长城250SD电源:额定250W,5V+3.3V最大140W,集显,E3300的U,3G,500G,电源是不是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