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家锐无法开机

楼主(2012-02-03):
电脑 联想家锐无法开机,电源线更换过,开机时按开机键不起作用,以为开机按键坏,打开机箱,用螺丝刀短接主板上的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拔掉主板上的电源,短接,电源工作正常,会装电源,主板恢复出厂设置,还是开不了机,最后把主板电池取下,用螺丝刀短接同时按下开机键,开机正常,在关机开机一切正常,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对主板进行放电吧

网友:
那主板是好的,问题不是在电源开关板上吗?

网友:
就是弄不明白

网友:
放电可以解决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无法解释

网友:
好像是BIOS保存错误,放电就解决。。

网友:
是啊,放电可以解决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但是我把电池取下来过一会再装上,可是问题依旧开不了机,是把主板电池取下,再用螺丝刀短接的同时按下开机键,开机正常

网友:
机箱按钮在上面的那款,就是按钮坏。

网友:
有的主板电池没电了会不开机的

网友:
电池是好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