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无显,显卡超烫,还冒青烟。

楼主(2012-02-03):
机器:Y450
版号:KL1
机器是而修版,待机有3V 5V ,按开关可以出发,电流 跳变不明显,0.78左右停留。测量1.5V   1.05V  1.8V 0.95  CPU供电 都有, 碰到显卡,手像触电一样,特别的烫,看了电流表到2.05安培,显卡还有一丝青云冒出赶紧拔电源,心想这下显卡死多活少了。休息了下,分析显卡发烫2个可能 要不缺电压 要不显卡坏,测量显卡上面的电容,应该有3个电压 1.8V  1.05V  3V  ,实测只量到1.8V 1.05V 还有个只有0.55V  明显不正常,查图通电感L12跟L23,

应该是个3V电压,可实际只有0.55V。看来问题在这里了 。3V3VPCU 通过PQ7转换回来,

PQ7N沟道的MOS管,其条件是控制极G极的电压要高于S极的电压,实测为0VD极对地也正常,问题出在控制极,PR97上拉电阻15V正常,

但通到PQ7控制极却没有电压 明显被拉低。试着断开PQ27PQ7的控制极有高电压,PQ7也工作,机器能亮极。继续找问题,
MAINON#PQ27的控制信号。

在主板反面PCK槽旁,有3个阻值一样的并排电阻,

被人修过,清洗干净发现有2短线,一个是PQ453脚跟下拉电阻PR153短线,还有个是PQ463脚跟PR151之间短线,这2跟线补好,问题也就解决了。

显卡冒烟了还能用?我感觉不是显卡冒烟了

网友(2012-03-23):
我想这个是你的显卡温升太快,因为显卡被人家加焊过,助焊剂出的烟
我还没见过冒青烟的,我就见过鼓包的的
几乎是通病了.
显卡冒青烟了,竟然没有坏?

网友(2012-02-03):
不错。一般而已

网友(点评):
冒青烟 我还没见过,同类故障倒修过

网友:
这个找问题的思路历害,这个缺电压按时序找.

网友:
我修了个进水的也是这个地方断线,PQ46跟PR152 153断线了

网友:
敢修二修的板子,不是运气能修好的,这理论应该很扎实才能找到这些故障点。

网友:
修的不错,一般维修中电压很重要。

网友:
显卡冒烟了没有坏吗?

网友:
维修往往都以电压为主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注意过,谢谢。

网友:
技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时序分析得很到位,值得一看。

网友:
有些时候因为缺电压出现的故障往往会误导人,让你觉得这个电流像是短路了,或者误以为电压应该出全了.

网友:
哥们 真列害。

网友:
实在是高技术!本人还要多多学习呀!

网友:
Y450 进水就是3V 5V 这里,我也修了吧,没+ 15V的

网友:
是不是所有机器显卡上面都有1.8   1.05   3V这三个供电呀?   求解

在图纸中是有标的,,
不是,不同的显卡,不同的电压

网友:
显卡都冒烟的都没坏。。。强悍!!!

网友:
我以前以为芯片发烫是短路引起的 拜读过后 明白了 芯片缺电压也可能引起

网友:
冒烟能亮没见过    烟倒是冒过   但没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