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怪问题,帮忙一看。

楼主(2012-02-03):
SL400集显的主板,开机能正常进系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屏亮无任何显示。这款笔记本有几个通病:左屏轴容易断,F1键下面的保险和电容容易坏,屏容易出故障。但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款屏型号为WH5的LED屏,测得屏有供电,由于有背光,背光升压板判断没有问题,屏也换过,屏线也量过没有问题,故障肯定出在主板上,但此板为集显的主板,请教各位高手,这该如何入手,从哪些地方找问题,给点思路,谢谢!主板的屏线接口电路图如下: 请教下这些信号怎么量?

网友:
先查接口2,3脚有没有供电,LCDVCC,4脚也有一个3V电压。如果有,说明供电已经到了(因为你排除过屏线和屏的问题),接下来测每一组LVDS数据和时钟的值,以及屏的SM总线,如果没有示波器,那就先打一下对地二极体值,应该来说每一组的值都是相近的。另外也可以外接显示器,因为集显内的LVDS和VGA属不同模块,可能通过外接来判定一下故障范围。这个故障应该比较简单的。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建议参加基地远程或者实地培训吧,这样学得快一些。

同意。测试6 7脚是否高电平。这是屏检测信号,如果没有就说明主板没检测到屏。如果测量屏线接口都正常的话。。那就麻烦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弄不好就做下北桥

网友:
外接有没有,我昨天修了台ACER ATI显卡的,有外接,内接白屏。屏供电正常,LVDS没有波形,做了显卡好了。

网友:
电脑一拿过来,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接不也不显示,LVDS时钟数据线都量过了没发现异常的,不好判断是不是北桥的故障,想加焊下北桥因北桥下有黑胶,不想轻易动北桥。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学习了..........................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同意三楼的

网友:
学习下,,,,,期待解决

肉卷子 -6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这样一台机子 不过  还没有你的好   我的还没有图像  只是能听到声

网友:
如果确定LVDS线路没有问题,就按图纸中的11页,查北桥中的LVDS模块工作条件,供电、时钟等。开机后把屏线从屏接口拆下,测一下对应的铜点上有没有电压,供电和LVDS总线上。如果上面检查都过了,那就只能重新换一个北桥或者是重新做一遍了。

网友:
外接看下 外接正常 考虑切换电路   或IO

网友:
外接显示 刷一下BIOS

网友:
学习了..........................

肉卷子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这里也是有一个 是摔的左边的屏轴坏了 外接可以显示  高压有供电  没有BL-EN   测得 没有LCD——vdd   进显卡了

网友:
显卡的事嘛

网友:
查查 密码芯片那一块  上次修过一个  集显F31  密码显卡那里断线了